[原创]

楼主(2004-03-29):
有两台CPU315-2DP(都是作为Slave)它们之间要通过Profibus总线通讯传递数据,请问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如何做可否提供实例。谢谢!

网友A:
从站之间不能直接传递数据,可以通过主站进行传递。
或者把他们都设为主站也可以。

网友B:
采用主从式结构,很容易实现的哦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

网友C:
可以经过主站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