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9):
我们现在要监控十几个设备。

 现采用RS485总线将计算机与设备相连。

应怎么编程实现(实时性要求高)?

网友A:
ID号查询方式

楼主:
那设备的通讯协议不同((同步异步)) 可不可以连在同一条总线上

网友B:
可以,通讯设备的串口要设置相同。

楼主:
我们现在在选设备,

有的设备文档中规定的是起止式异步串行协议,

有的是面向字节的同步协议,

那种设备(协议)在总线上的实时性较好呢?编程难易?

望那位大哥可以给小弟一点指导.

QQ:6396878
E-mail: seanang@163.com

网友C:
用VB或VC++编程MSCOMMON控件
ID软件查询

网友D:
Linux Gnu C++ 加 Tcp/Ip to Rs485 or Tcp/Ip to Rs232 ,It`s a expert's design.

网友E:
通过串口服务器
串口联网方案(TCP/IP)
简介
MiniMARS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能够满足所有工业串口设备的应用及传输方式。
Aineton 提供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原有以串口通讯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如超级终端等,在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下不需要作任何的更改即可使用。
同时,Aineton提供首创的VBUS模式驱动程序,可以在以太网上虚拟一条RS232/485/422总线,您可以几百个M1000共用同一个COM口.当你使用多个RS232/485/422设备连网时,无须为使用多个COM口而改动软件,与您原来所用的RS232/485/422总线的用法一样(很多个RS232/485/422设备共用一个COM口)。
对MiniMars1000的设置有几种设置管理方式,可通过串行口、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或设置软件AUTOSCAN来设置MiniMars1000的IP地址及参数。
AUTOSCAN是一套简单易用的IP地址及参数设置工具.您可以在工程中先将设备安装好后,通过MiniMars1000的唯一ID号来找到并设置ip及参数。
一.特点:
1、16位100MCPU,8M内存,10 /100兆网络接口
2、支持2线的RS-485/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
3、支持工业用5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6、串口速率 300---115200b/s
二.功能:
1、让工业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提供多种软件、电源输入、连接与安装方式,与工业设备集成更容易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232通讯状态
三.应用:门禁考勤,电力,电信,智能仪表,工厂/楼宇自动化,PLC,CNC,UPS电源等
四.信号:
RS-232:TXD。RXD。RTS。CTSDTR。DSR。DCD。GNG。
RS-422:TXD+/-。RXD+/-。GND。
RS-485:2线方式DATA+/-。GND。
五.设置:
奇偶位校验NONE,EVEN,ODD,SPACE,MARK。
数据位5,6,7,8。
停止位1,1.5,2
六.操作系统:Windows98/2000/nt/me/xp/unix/linux
网址http//www.aineton.com     联系人:聂宝剑
电话/TEL:(0755)26410756,26410757传真/FAX:(0755)26416208   E-mail:1977@ainet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