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D 怎么用

楼主(2004-03-29):
听说可以用step7 v5.x 给s5  编程,我下载了。GSD 文件,但不知怎么用,请各位大侠
赐教!!!!

网友A:
没试过S5
GSD在硬件配置窗口中导入的话(Options菜单下),应该在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下找到新硬件的^_^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可以用step7 v5.x 给s5  编程,我下载了。GSD 文件,但不知怎么用,请各位大侠
赐教!!!!

不能吧。

网友C(2008-12-08):
原来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