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9):
最近在看继电保护,在三段电流保护中,速断的保护整定有一种是"电流闭锁电压速断"的,原理看懂了,但是他有一个例子,欠压继电器用了常闭触点,过流继电器用了常开触点,和我想的不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有一点明白.能贴上来吗?

楼主:
其实也没必要贴上来,贴的话我还要去画,关键就是欠压继电器的动作特性,我想他应该是用常开触点来动作的,但是他用的是常闭的触点,所以我想不通是为什么?

网友B:
贴出看一下吧!

网友C:
其实,这种保护应该叫做电压闭锁电流速断,当电压低于定值,电流大于定值时保护动作。常规的电压继电器使用常闭接点作为低压保护,常开接点作为过压保护。电流继电器一般用常开接点来出口。因此,原理图中用电压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和电流继电器的常开接点串联出口跳闸是完全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保护应该叫做电压闭锁电流速断,当电压低于定值,电流大于定值时保护动作。常规的电压继电器使用常闭接点作为低压保护,常开接点作为过压保护。电流继电器一般用常开接点来出口。因此,原理图中用电压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和电流继电器的常开接点串联出口跳闸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多谢清清,其次我认为叫电压闭锁电流速断和电流闭锁电压速断都是可以的,但是从它的原理来说,是为了降低电流保护值,扩大保护范围。所以就采用了电流闭锁电压速断。(个人观点)。原理确实是电压低于定值,电流大于定值是保护动作,但是电压继电器用常闭,电流继电器用常开,这样的话,当电压低于定值电流大于定值时,电压和电流继电器都动作,常闭打开,常开闭合,保护还是不动作啊?这就是我的疑问所在。希望清清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哈哈!我明白你的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是这样有些拗不过来。其实低电压继电器他和常规的电流继电器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反的。在保护中低电压继电器采用常闭接点,电流继电器采用常开接点这肯定是无庸置疑的。在正常的运行中,电压继电器的常闭接点是打开的(应为他有电压阿,就是这点你没注意),而电流继电器的常开接点是不动的(应为没有到定值)。而在故障时电流常开闭合,电压继电器到了低电压整定值后也闭合了,两个都闭合了,所以去动作,你明白了吗?
 记住:低电压继电器再校验的时候他的返回系数是大于100%的,而电流继电器和过电压继电器返回系数都是小于1的,所以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明白你的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是这样有些拗不过来。其实低电压继电器他和常规的电流继电器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反的。在保护中低电压继电器采用常闭接点,电流继电器采用常开接点这肯定是无庸置疑的。在正常的运行中,电压继电器的常闭接点是打开的(应为他有电压阿,就是这点你没注意),而电流继电器的常开接点是不动的(应为没有到定值)。而在故障时电流常开闭合,电压继电器到了低电压整定值后也闭合了,两个都闭合了,所以去动作,你明白了吗?
  记住:低电压继电器再校验的时候他的返回系数是大于100%的,而电流继电器和过电压继电器返回系数都是小于1的,所以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多谢yzc2520。你说的我明白一些,但是还是有疑问。你说的返回系数大于1我是知道的,因为这是继电特性嘛,就是有一个矩形的动作区,欠量继电器大于1,过量继电器小于1,是对的。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欠压继电器的动作是应该在欠压时动作,所以说在低于整定值时,包括在无压时应该是动作的,也就是说应该是打开的,但是当他加电压到他返回值的1.2倍左右时,他应该动作返回闭合,直到母线失压到动作值时动作打开,这才应该是欠压继电器的工作原理,这样的话,就是我说的保护不会动作,请yzc2520在做详细解释

网友E:
希望各位多解释一下下

网友F(2005-07-18):
其实你可能没理解清楚:低电压继电器的常闭状态(按照常闭的定义:线圈没带电的情况下,触点为闭合状态)是指:当系统电压低于整定值时,低电压继电器处于没有动作的状态,即常闭触点为闭合状态(此时保护应作);而当系统电压大于整定值时,继电器线圈带电动作,即常闭触电此时为打开状态(因而此时保护[B]不动作
 你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对低电压继电器来说线圈不带电即为线圈没电压或则电压比较低(常闭就闭合);而如果电压正常,那么线圈吸喝合,那么对应继电器动作(常闭就打开)。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有点绞,你的问题是很多初学者都遇到过的。我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