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与TD2000的通讯

楼主(2004-03-29):
大家好呀,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帮帮小弟啦,谢谢啦!

网友A:
請告知TD2000資料?

网友B:
TD2000系列通用变频器

容许电网波动范围:额定电压±20%
输出频率范围:0-400Hz
频率精度:0.01%×最高频率
显示方式:四位LED显示,LCD(中/英)+LED可选
核心硬件:IPM+DSP+MCU
PWM控制方式:电压矢量控制
防护等级:IP20
安装方式:5.5KW-90KW 壁挂
110KW-220KW 装机装柜
走线方式: 5.5-90KW 下进下出
110-220KW 上进下出

应用范围

风机、水泵、传送设备、提升设备和其他设备配套。

主要功能及特点
内置PID调节器,自带24V电源;
载波频率1~10K连续可调
简易PLC
直接速度PG反馈接口;
标准485口,与TD1000、TD2100相同的通讯协议;
模拟和数字频率表输出;
运转频率的4~20mA输出端口;

网友B:
不晓得这些东西 随便贴了个,不好意思  :(。

网友A:
要用TXD與RXD指令,有否通訊協定(PROTOCOL),才可以寫程式.
另需RS232---RS485轉換介面.

网友C:
去艾默生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