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9):
转载:VB通过MSComm串口通信MODEM检测来电显示

●添加一个MSComm控件,用来建立与串口的连接;
●添加4个Option控件,用来确定使用的串口号;
●添加4个Label控件,用来显示来电号码及日期时间;
●添加一个ProgressBar控件,用来显示电话振铃次数;
●为方便调试程序,添加一个Text控件Text 5,用来显示Modem传来的所有信息。窗体见图2。

图2 来电显示窗体

2.设置MSComm控件属性
●InBufferSize=1024;
●Inputlen=0;
●InputMode=0;
●Rthreshold=1;
●RTSEnable=True;
●Settings=“9600,N,8,1";
●Sthreshold=0。
3.程序功能
程序首先初始化Modem,然后等待来电。当有来电时,MSComm产生OnComm事件。Modem送出的信息格式为“DATE = 月日回车换行TIME = 时分回车换行NMBR = 电话号码回车换行”。在OnComm事件处理程序中对读入信息进行截取,截取电话号码后,以该电话号码为关键字,查询并显示数据库中有关信息。
4.主要方法与事件代码
'通用声明部分
Const DEBFLG = 1
Public COMX, BEEPNO, HANGUP,PNLOC As Integer
Public COMBUF, COMLIN As String
Private Sub Form_Load()
'检测串行口
Dim I, C As Integer
COMX = 0
COMBUF = “”
COMLIN = “”
BEEPNO = 0
HANGUP = 0
'正常运行程序,关闭右侧Text5
If DEBFLG= 0 Then
Form1.Width = Form1.Width - Text5.Width
Text5.Enabled = False
Text5.Visible = False
End If
On Error GoTo ERROR_FORM_LOAD
'检测可用串口
For C = 1 To 4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MSComm1.CommPort = C
If Not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If COMX = 0 Then COMX = C
FORM_LOAD_1:
Next C
If COMX = 0 Then End
On Error GoTo 0
Option1(COMX - 1).Value = True
Exit Sub
ERROR_FORM_LOAD:
Option1(C - 1).Enabled = False
Resume FORM_LOAD_1
End Sub

'选择串行口
Private Sub Option1_Click(Index As Integer)
COMX = Index + 1
Call INIT_MODEM
End Sub

'初试化Modem
Private Sub INIT_MODEM()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MSComm1.CommPort = COMX
If Not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
PortOpen = True
MSComm1.Output = “AT#CID=1” + vbCr
'检查Modem命令是否完成
Call CHK_MODEM
MSComm1.Output = “ATS0=0” + vbCr
End Sub

'检查Modem命令是否完成
Private Sub CHK_MODEM()
Dim T As Single
Dim L As Integer
T = Timer
Do
COMBUF = COMBUF + MSComm1.Input
L = InStr(1, COMBUF,“OK”)
Loop Until L <> 0 Or Timer - T > 1
If L = 0 Then
Line1.Visible = True
Line2.Visible = True
Form1.Show
MsgBox “MODEM未联机”,vbOKOnly+vbCritical,“测试MODEM”
Else
Line1.Visible = False
Line2.Visible = False
End If
End Sub

'串行口接收事件处理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CH, ST As String
Dim LC As Intege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接收到Rthreshold个字符
Case comEvReceive
COMBUF = COMBUF + MSComm1.Input
'读取串口数据
Do
LC = InStr(1, COMBUF, Chr(10))
If LC = 0 Then Exit Do
COMLIN = Left(COMBUF, LC)
COMBUF = Mid(COMBUF, LC + 1)
CH = Left(COMLIN, 1)
If “ ” < CH And CH < Chr(127) And DEBFLG = 1 Then
Text5.Text = Text5.Text + COMLIN
Text5.SelStart = Len(Text5.Text)
End If
'截取来电号码,并显示
If InStr(1, COMLIN“NMBR=”)<> 0 Then
ST = Mid(COMLIN, 8)
Text2.Text=“ ”+Left$(ST,Len (ST) -2) + “ ”
Form1.WindowState = 0
Timer1.Enabled = True
Call BEEP_NO
'截取来电日期,并显示
ElseIf InStr(1, COMLIN, “DATE = ”) <> 0 Then
Text3.Text = Str(Year(DATE)) + “.”+ Mid(COMLIN, 8, 2) + “.” + Mid(COMLIN, 10, 2) + “ ”
'截取来电时间,并显示
ElseIf InStr(1, COMLIN, “TIME = ”) <> 0 Then
Text4.Text = “ ” + Mid(COMLIN, 8, 2) + “:” + Mid(COMLIN, 10, 2)
'检测振铃个数
ElseIf InStr(1, COMLIN, “RING”) <> 0 Then
Call BEEP_NO
If HANGUP = 1 Or BEEPNO = 15 Then Call HANG_UP
'检测是否停止振铃
ElseIf Left(COMLIN, 3) = “000” Then
BEEPNO = 0
Timer1.Enabled = False
Form1.WindowState = 1
ProgressBar1.Value = 0
Frame3.Caption = “振铃数”
End If
Loop
'其他事件处理
Case comEvCTS
Case comEvDSR
Case comEvCD
Case comEvRing
Case comEventBreak
Call INIT_MODEM
Case Else
MsgBox “串口接收事件号:” & MSComm1.CommEvent & “ ”, vbOKOnly +
vbCritical, “测试串行口”
End Select
End Sub

网友A:
版主有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