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9):
如果不采用RS232模块,可否直接用其编程口进行通信?编程口的协议是怎样?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关注

网友B:
試試就知道羅

网友C:
望思南回答这个问题好吗?
我也非常想知道。
FX系列的PLC,我只知道FX2N系列的就一定要通信模块。

网友D:
可以,网站有教程

网友E:
可以通讯

网友F:
用编程口下载程序难道不是通信嘛?

网友G:
可以明确一下吗?期待!!

网友H:
我关注!并想大家学习!

网友I:
有需要用到编程口通讯的同志发EMAIL给我,我可以发给他专门用于编程口通讯的DLL。

网友J:
可以的,命令嘛?和不用模块一样,但地址要换成相应的地址码,网上有的是下载就得了。

网友K:
圆口本身就是一个422口,另外封盖下面还有一个25针的232口,只是看你做什么用,用来连变频器不容易(我以前试图与变频器的485/422口相连作通讯控制运转,没成功),连HMI应是很简单的.

网友L:
可以通讯啊。横好用也有很多实际例证

网友M(2004-04-29):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