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控制

楼主(2004-03-30):
如何通过调节电阻阻值,来调节电机的转速.(不用变频器)

网友A:
我谈一下对它的认识!你用一个直线电机,达到你要调节大功率可调电阻的目的!

楼主: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B: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采用电枢串电阻调速就可以了,直流电动机电枢串电阻也可以满足调速,不过一般不用。

网友C:
基本不用,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