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0):
请问哪有FX-PCS-DU-WIN的说明书啊?不会用这个软件啊,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软件就不用说明书了吧!
全是中文的!

网友B:
做工程的话,需要一本资料。不急的话,自己摸索吧。

楼主:
能大概说下它的使用步骤和功能么?第一次碰到这个软件,又没有说明书,无从下手啊

网友B:
设置:
          开关、数值输入、数值显示、报警、状态显示等功能。
     步骤:
          1、在软件环境下开关、数值输入、数值显示、报警、状态显示等功能,即编辑画面。
          2、把画面等文件下载到人机。
          3、连接PLC,并运行程序。
          4、在屏上进行修改参数等操作。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C:
请问能否给我一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