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PID怎么用

楼主(2004-03-30):
请问大家个问题。

请问西门子的STEP7的PID怎么设置。

那有这方面的资料,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A:
STEP7 的PID块的设置,在联机帮助中有说明。
熟练应用,需要自己练习。

楼主:
是有,但是看不懂。。E文不好。

有没有个例子程序,给发一个。或是中文的说明。

birvar@etang.com

网友B:
现在有中文版本STEP7V5.1使用手册,上面的PID介绍就是中文啊
其实很简单找到实际值/设定值/手动设定值/手动切换/PID输出/PID-P/I/D参数就至少可以调用了,复杂的就是调整P/I/D参数罢了
提示:TI/TD是时间型值,PID输出LMN是0-100%;LMN_PER直接连接模拟量的0-27648
^_^

网友C:
可是我用的时候,当pv<sp时,LMN_PER有输出,最高可达到100;而当pv>sp时,LMN_PER输出为零,按理说它应该输出为负值才对呀。请各位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输出有个上下限的设置,可能你的下限设为0了,所以没有负值输出。

网友C:
谢谢dzfa兄,的确像你说得那样,默认的下限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