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0):
各位大虾:小弟用vb  编写了一个通信程序  pc-modem -电话网-modem -检测器。检测器上只有3根线的RS232接口,怎样设置才能将检测器中的数据取出传到PC呢?我的 EMAIL: ligen0001@sohu.com

网友A:
检测器要有上传数据的功能
在下位机最好在加一个单片机
做信号的上传

网友B:
寻求合作!!!!
我们是一家专门从事宽带网络产品、光纤通讯产品、线缆通讯产品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拥有该领域的技术权威,以及强大的研发能力。生产基地拥有最先进的生产线和最严密的质量体系,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是国内外一些著名企业的OEM产品供应商。
    我们当前主要产品有:A类:网络产品(光纤收发器、网络交换机、高级网卡等);B类:通讯产品(V90/V92 MODEM、ADSL等);C类:工业数据通讯产品(工业MODEM(PC/104、PC/ISA,工业232接口)、工业网卡、通讯模块等);D类:移动存储, 其中某些产品填补了国内某领域的空白。产品广泛用于:三大宽带网络接入(光纤网络、电信部门的ADSL、广电部门的HFC网络);基于线缆通讯的工控机、抄表系统、加密MODEM、远程控制系统、单片机远程数据通讯;普通INTERNET用户上网;1394总线设备通讯。

楼主:
我的探测器是一个具备CPU的数据采集器?
我的探测器是一个具备CPU的数据采集器?用计算机的串口和探测器的串口连接,数据传输正常,但是用两个MODEM连接成功后,数据无法进行传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