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0):
各位大虾:
     我现在在计算机上用编程软件FXGPWIN通过编程线对FX2nPLC上传下传程序,老是提示通信失败,我的操作系统是WINXP和WIN98,计算机串口经过测试软件测试没有问题,串口参数设置是缺省值,编程线是新的,不知各位大虾能否给小妹一些高见,尽快解决这烦人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A:
我前段时间用FXGPWIN-C软件(1.10版的中文软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元件监控时提示:通讯错误。与三菱的经销商联系后,给我1个英文软件FXGPWIN-E(3.0版),这样问题便解决了。

网友B:
我有一个FXGPWIN-E(3.0版)中文版的,想要用吗?我可以用电邮发到你,我的邮箱是:dujun-jin@sohu.com。请来信告之你的邮箱。

网友C:
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以前都很正常.用GPP就可以.我也想求助大家.

网友D:
更换操作系统后可能会出现问题!
最好安装在Win98下运行!

网友E:
你的WD SYSTEM?

网友F:
看看你的编程电缆吧,maybe你的供应商给了你一个不好的电缆(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G:
先看看你串口号设置是不是对啊!

楼主(2004-05-24):
我换了好几种版本的三菱编程软件,还是通信失败,不知道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机子是惠普的原装机,只能装正版的XP,后来我们强行装了98系统,在98下正常通信过一段时间,再到后来我们以这台装98作为母盘拷贝到其他台机安装,结果这几台机都通信不了。还有一种情况,我在一台装有XP系统的机上装了fxgp2.11_c,发现可以通信了,可是我忘记了我们的电脑上装了硬盘保护卡,下午在开机的时候所装的软件没有了,重新安装后就不能正常通信了。

网友H:
要么是线有问题,要么就是你的端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I:
有用GPPW-C 7.0试过么?看看再说

网友J(2005-08-13):
请问,三菱A系列的测试软件女如何下载?

网友K(2006-06-28):
我想要一个FXGPWIN-E 英文版的, 以上同仁, 谁有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是FAY211@163.COM,  thanks very much

网友L:
嗯,fx-win好像最好在windows3.1或98下运行

网友K:
我有,前一段时间也是花了好大气力来找啊~~ 我怎么给你呢? 需要的话,发个邮件给我吧 我的E-MAIL:FAY2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