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SP1的OPC功能时出现下面的问题

楼主(2004-03-30):
我在使用WINCC6+SP1的OPC功能时出现下面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我在这先谢了

网友A:
图看不清楚,估计可能是所要访问的OPC服务器未运行。

楼主:
点击放大就可以了。。。。。
好象是,但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
是不是没有OPC的受权,在哪能找到>。。。。。。。

网友A:
还是看不清楚你要联的是哪个OPC服务器.
如果你要联接的是WINCC的OPC服务器的话,WINCC项目必须处于运行状态而不能处于组态状态;这样要联接的WINCC的OPC服务才会启动.

楼主:
我装了WINAC3.0这个和WINCC的OPC都是这样。两个都联不上,提示差不多。
可能WINCC的要象你说的那样,但WINAC呢?它已经运行。还有什么别的设置吗?

楼主:
我选的是WINAC
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怎样解决

网友A:
WINAC倒没试过,不太清楚。
另外WINCC联接OPC好象操作系统设置中要改动些内容,在帮助文件中有,可以查查有关OPC的帮助内容看看,也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是说你的OPCCOMN_PS.DLL的版本有点老,在新版的WINCC中不能运行

楼主:
好象是这个意思,但我是最新的软件,怎么会有这样的提示呢?我试试OPC的设置再说,谢了

楼主:
现在WINCC—OPC是有用了,但WINAC还是不行

网友B(2004-12-31):
我用的是WINCC5.1,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