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通讯

楼主(2004-03-31):
请问有两台s7-315 2DP通讯采用master和slave,我在配置configure时,不知道address具体指的是什么?如果我要调用DB122上的数据,请问要如何操作。另外使用SFC14和SFC15是否要我自己编程还是它自动填入的。

网友A:
address应该指的frofibus地址吧,向关注

网友B:
是一个315作为智能从站吧,分配I诊断地址?
调用SFC14/15读写从站的地址的起始值加偏移(16进制)的数据区

网友C:
当然是profibus地址了(可选),要么是300的存储地址。系统集成功能是只需调用无须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