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1):
小弟刚学PLC二星期,老师叫我做个PLC如何实现直流电动机的调速问题(PWM),这几天搞得我头都大了,请问各位有好方法吗?谢谢!

网友A:
PLC通过模拟量输出来控制直流控制器的速度

网友B:
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C:
通讯方式也可以。

网友D(2004-07-08):
通讯就搞复杂了

网友E:
是不是,直接用plc控制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实现!
只不过用PLC控制直流电机调速,有些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