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1):
我公司大量设备使用旋转编码器及高速计数器,利用高速计数器实时值与C200H&HS的DM数据区比较(类似角度控制器),所得信号控制设备运转。问题:我在运转(或监视)状态下不停机修改DM数据区设定值后无效,一定要到编程状态或断电才起作用,但进入编程或断电时,全部输出OFF,设备进入不良状态。请问为何无效,如何解决?

网友A:
在线好像只能修改当前值的,修改设定值没试过

网友B:
DM有READ/WRITE與READ ONLY區,C200HS有 PC SETUP區.
您可否詳細說明整體狀況,例如DM????,修改DM的工具,才能判斷.

楼主:
很高兴有高手关心。
我改的DM区是READ/WRITE区,程序里只有调用,没有赋值。高速计数器实时值比较用的是DM0000~DM00128;用的指令是BCMP。侍服电机控制单元(NC112)用的是DM13**,14**,15**;这是NC112直接调用的。修改工具一般用PRO027编程器,用笔记本改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