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1):
哪位好心人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数据下传不下去呢?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19200,n,8,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pag As String
  pag = chr(&H01)+chr(&H05)+chr(&H00)+chr(&H00)+chr(&HFF)+chr(&H00)+chr(&H8C)+chr(&H3A
  Mscomm1.output=pag
此功能指令信号为 SLAVE地址:01H;设备地址:05H;功能代码:00H、00H、FFH、00H;为数据段:8CH、3AH;为CRC校验码
  我发送数据包时PLC老是没有任何响应,想着应该是格式不对的原因,请问发送数据包具体格式应该怎么写?
  谢谢大家了

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我的贴子都快沉了!
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PLC,通讯协议怎样,据我的经验,通讯协议正确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有,不知道你的PLC通讯需不需要起始代码及停止代码。
    还有,通讯线有无问题,当时我用VB编通讯时,大部分时间花在通讯调试上,结果发现是通讯线接错了,而且是被一遍权威的资料误导。
     可交流tomw1919@hotmail.com

网友B:
资料错真是痛苦的事!

网友C:
看一下你的com1口是不是被别的设备占用了,你的plc占用的是不是com2口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的传输格式有点问题,可以设为9600,n,7,1试一下(我用三菱的是这样的)

网友D:
类似通讯的程序,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工具》先测试,
正常后再写程序!

这样比较好!呵呵

楼主:
TO SZTODO:我用的是OPEN PLC,好象是不需要起始代码和结束代码,PLC没有相关接收格式的说明,但我用普通的串口调试软件可以下传数据,说明我的串口线没有问题。
TO CIMEN1:我的机器就1个9PIN COM口,应该没有被占用,"19200,n,8,1"我以前用编程软件下传的时候就设的是19200,而且通讯正常
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

网友E:
你发送了ASC128以上的字符,请定义数组为BYTE类型

楼主:
TO rocroc:ASC128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E-MAIL:elongfly@sohu.com
             elongfly@163.com
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

网友F(2005-08-02):
pag = chr(&H01)+chr(&H05)+chr(&H00)+chr(&H00)
      +chr(&HFF)+chr(&H00)+chr(&H8C)+chr(&H3A)

chr(&HFF),chr(&H8C)这样是发不出去的,vb把他处理成0了!
用byte类型

网友G:
MSCOMM你查下有个数据类型属性,分为字符型和二进制型,是否用错
我建议你用字节数组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