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1):
求助,损坏的授权如何删除。
网上下载的授权不可用,安装后却无法删除,即使格式化硬盘也不管用。好用的授权无法安装,请能解决此问题的大侠帮忙。

网友A:
1.HDISK拆下,由BIOS载入原始設定,開機,讓PC自己去抓硬體!
若不行
2.跟人借一台HDISK讓PC去抓.若可以;
Low Level Format HIDISK.
還不行
2.去找修改硬碟序號軟體+換掉或是更新(UPDATE)您的BIOS.
某些工控軟體挺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