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1):
求助,损坏的**如何删除。
网上下载的**不可用,安装后却无法删除,即使格式化硬盘也不管用。好用的**无法安装,请能解决此问题的大侠帮忙。

网友A:
不能吧,直接把那个 AN XX ZZ目录删掉就行了

网友B(2004-04-30):
AN XX ZZ目录是隐含的,需要调出后删除

网友C:
AN XX ZZ目录可以直接删除!

网友D:
如果直接删不掉,可先打开WINRAR,然后用WINRAR删除AN XX ZZ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