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31):
新手从三菱FX还是A系列开始好,PLC之间通讯如何编程

网友A:
差不多,如果只是入门。
至于之间通讯,有通讯接口(模块)和通讯方式,就可以作程序读写数据

网友B:
从三菱FX系列入手吧!
FX系列点数比较少,学习相对容易些!
A系列点数较大,程序也比较复杂,上手就不太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如果只是入门。
至于之间通讯,有通讯接口(模块)和通讯方式,就可以作程序读写数据
FX与A系列在通讯方面的编程是否可以通用?还有它们的模块接线方面是否也可以通用。如果只是简单的读取编程,选哪种型好,以及FX可以和A系列的通讯吗?谢谢

网友A:
好象分别有软件,要看软件能否选择该型号的PLC。编程线有通用的
简单编程自然是FX了,首先它价格便宜啊
加上通讯模块,A系列可以和FX进行通讯

楼主:
fx0s-30mR-D在哪可以找到资料,可以通用FX系列的书吗

网友C:
fx好入门一点,好像fx系列的资料都通用

楼主:
fxos=30mr-d要加什么可以与A系列通讯

网友D:
1.學A系列..回頭再看FX或其他廠牌商品容易.16Bit(CH)的規劃完整.
2.先學走...再學跑.

网友E:
如果是用在工程上,学FX2N,能方便和A、Q系列通讯。还有浮点运算功能。

楼主:
fxos=30mr-d看了网上的介绍,它不可与A系列通讯是真的吗?

网友D:
他與A系列的通訊協定是不同的,一方必須遷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用在工程上,学FX2N,能方便和A、Q系列通讯。还有浮点运算功能。
關於浮點方面確實是他的缺憾,不能否認,但是內建微機功能,如何發揮看功力.我也不會!^^!
下一個位階的QnA卻包含了.如下圖說明:

网友F:
利昌老大,病好了沒??終於見到您上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fxos=30mr-d看了网上的介绍,它不可与A系列通讯是真的吗?
也就是说不能与A系列通讯了。是吧,还有在哪可以找到FX详细指令的说明,最好有索引可以查找的。谢谢

网友B:
需用CC-LINK!

楼主:
它的手册已说不能,你有说CC。是FXOS不是其它

网友G:
A系列指令不如fx2n丰富,fx2n有高速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G:
A系列指令不如fx2n丰富,fx2n有高速口
FX是給懶人用的..256點
大工程你會用啥??所有的只都是搭配組合來用.玩FX會上癮....去玩吧!大型時你就慘啦

[move]聽則姑往聽之.不聽拉倒^^[/m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