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1):
最近用VB6开发RS232接口通讯,使用MsComm控件;
厂家资料
1、PC机发开机命令:PC共发3个字节,第1、2字节为0ABH,0ACH,第3字节为设备地址号(0~255)
2、PC机发数据采集命令:PC共发3个字节,第1、2字节为0AAH,第3字节为设备地址号(0~255)。然后等待接收上传的工作参数
3、设备上传数据:共13个字节,第1字节0BBH,以后为工作参数如0,1。。。。

请问“0ABH”等代码如何下发及上传
             msc1.Output = “0ABH ,0ACH ,1"
不能下发
谢谢!!!!

网友A:
可以先拿一些串口调试的工具来测试看看!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试试
Dim pag As String
  pag = chr(&HAB)+chr(&HAC)+chr(&H01)
  Mscomm1.output=pag

网友C:
还要设置RThreshold的属性下传时为3
上传是为13呀

网友A:
也可以用查询方式,delay后收取资料。

网友D:
顶楼的朋友,你只须把你的第一个“号该成英文状态下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