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的PLC[求助]

楼主(2004-04-01):
那位大哥用过士林的PLC?何处能买到(找到)士林A1系列PLC的电脑编程通讯电缆?自己做一个25针的转换接头连接到三菱SC-09 25针上能否行?多谢!

网友A:
呵呵,士林A1=三菱F1,所以你的方法當然不行啦!!

网友B:
士林的A1去年就停产了,现在买ON系列啊,连接电脑的是个模块A-LINK。

网友C:
士林A1系列PLC与三菱F1是一样的,早就该淘汰了,与电脑连接的编程通讯电缆用就SC-09可以了,但需要配通讯模块F2-20GF1,但F2-20GF1的价格可以买几台A1系列PLC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看来我还是买FXON代替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看来我还是买FXON代替省事.

呵呵FX0N也停產拉,但是還有貨,FX1N好了,更快!!

网友C:
AX0N是士林生产的,三菱的FX0N停产了,现在都是FX1N系列!
士林的A1系列其实就是三菱的F1系列,停产已有10多年了吧!

楼主:
那更好,我到喜欢用FX1N!反正不是我出钱!
不过得多谢楼上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