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1):
我在做一个伸线机的东西,就是拉铜丝的机器,要求是双变频,前一个变频是控制放线的,控制要求不高,最主要是后面的电机必须做到和前面的电机同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难做到同步,我是用PLC来控制的,在机器速度很快的时候,后面的电机速度有点跟不上前面的电机速度,不知道有没有那位高手做过着一方面的东西,还望赐教,很是着急

网友A:
PLC如果做成同步那精度肯定可以,也可以不用PLC,直接用模拟量同步控制,我们在造纸机械上用过,在拉丝机当然也可以满足,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帮忙的请联系下面:公司名称:宁波乐邦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宁波市鄞州中心区嵩江西路242号
邮政编码:315192
电  话:0574-88211608,88211609转8017 陈德豪
传真:0574-88211612
公司网站:http://www.chinarobust.com
电子邮件:robust_electric@xinda-group.com

网友B:
我们在通讯电缆行业、普通电缆行业做了很多这样的事例,我们只需要采用两台变频器和一些低压电器或者辅助张力补偿测量装置就可以达到很高的调节精度,保持线速度一致,其中变频器采用有卷绕张力控制功能就可以了,三肯、艾默生都可以,相对而言三肯的代价便宜一些。

网友C:
我現在在一電腦線材廠,正在改裝一臺伸線機,可以探討一下啦

楼主:
我用的是东元的变频器,现在的问题是它下面的卷绕盘假如很旧,就是说盘的直径不均匀的时候,张力控制比较差,震荡比较大,我能联系请教你吗,麻烦兄弟给我个联系方法

网友D:
凑个热闹
请问五楼:你的工艺控制是不是只是收、放卷,同步有何意义?
        不知道你是否接触过磁粉制动器、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