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楼主(2004-04-02):
小弟是初学者,现正钻研step5,有个问题不大明白,
在程序中的i/o变量如何与电气端子上的i/o对应起来,在程序中所看到的输入输出变量,与电气中的i/o变量不一致,不知道应该如何使他们对应起来。 用的是135u的cpu
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135U的模板上有拨码开关,用来设定模板的地址,它的地址不是自动分配的。
如拨码开关的值为0,则模板的I/O的地址就是0.0-3.7
如拨码开关的值为1,则模板的I/O的地址就是4.0-7.7
输入模板与输出模板独立寻址,之间互不影响。

楼主:
哦,就是说模板地址的设定,是编程人员自己人为设定好的?
但我记得书上说输入输出模板的地址不是在KH=F000——KH=F0FF(字节0~字节255)范围内编址的吗?
0.0~0.7指得是?
呵呵 小弟还是有点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