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问题

楼主(2004-04-02):
我安装完STEP7后,为什么CFC程序装不上,我使用的系统是WinXP,哪位老兄知道,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提示什么信息?
版本对不对?

楼主:
STEP7版本是V5.2 , CFC版本也是V5.2。操作系统是windowsXP。
提示信息是:An error occurred during installation, Check the target drive and try again.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我试了几次都不行。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楼主:
在WINDOWS2000操作系统简体中文版上装上STEP7—V5.2 , 而CFC—V5.2也装不上。且提示信息相同。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