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2):
fx0s-30mR-D在哪可以找到资料,有哪些软件可以对它进行编程

网友A:
把你的电子邮件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发编程软件.

网友B:
编程软件网上有下载的!
现在型号都是FX1S系列了,Fx0s早就停产了!

楼主:
因为有现货,就不管他是否停产了,fx0s-30mR-D可以进行程序读写是吗?可以用什么电缆进行与PC相连?

楼主:
我的邮箱是ail1@163.com
三菱电机你的QQ号是多少?

网友C:
可以使用FXGP_WIN或gppw編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软件网上有下载的!
现在型号都是FX1S系列了,Fx0s早就停产了!

那么FX0S是否可以与FX1S通用,指令和接线等等方面

网友B:
FX0S与FX1S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
步数:fx1s 2K,fxos 800步;
  指令:fx1s 比FX0S丰富的多!
  运算速度:fx1s LD一步0.55uS,fx0s LD一步1.5uS,
  体积FX1S小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X0S与FX1S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
步数:fx1s 2K,fxos 800步;
  指令:fx1s 比FX0S丰富的多!
  运算速度:fx1s LD一步0.55uS,fx0s LD一步1.5uS,
  体积FX1S小一些!

改郵件也行!同意~!

楼主:
FXOS如何通过电缆上电脑,让组态软件支持它呢,FX1S在与A系列通讯方面与OS有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