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2):
电机是否运行如何与PLC相连接线?

网友A:
把要求说得再明了一些。

网友B:
电机不能直接和PLC相连,只能用PLC控制接触器之类的

网友C:
电机是不能直接和PLC相连的!
如电机配有变频器,则可通过PLC起直接控制变频器!
如电机没有接变频器,则PLC通过接触器控制电机!(PLC的继电器输出接点容量太小,不能直接接电机,如电机有正反转,请选用有互锁的两个接触器)!

网友D:
白吃呀,你

楼主:
OK指已明白

网友E:
你说的是取电机的运行信号吗?直接取接触器上的常开触点就行了。

楼主:
但怕不安全,因为设备的运行电流很高

楼主:
我想是否可以这样用指示灯的触点来连入PLC是否可以 ??
一定要确实灯的电流不要超过2A是吗?
设备运行是有另外指示灯给工作人员看的,

网友F:
用接触器,如何调节它的转速呢?

网友G:
如果怕不安全可以用继电器隔开, 工程上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H(2004-10-15):
同意14楼的说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接触器,如何调节它的转速呢?
接触器只是用来控制电机电源通断的。
调速要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