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死机

楼主(2004-04-02):
     Proface为何老死机?

网友A:
我用了那麼多年都沒遇過也??請把您的問題說清楚一點,型號、機種、PLC、通訊模組、使用環境...等等,要不然不知如何幫您??
要是Pro-face的機器都如您說的,那他的市場佔有率如此高,可不就每天都在維修囉??所以我想應該是您的問題吧??

网友B:
有干扰的情况可能性最大。

网友C:
我同意6楼的意见,我以前就遇到过,原因是离她很近的地方有5台超声波焊接机。

网友A:
接地不好也會造成死機,有些工廠接地工程做得很差,經驗告訴我們接地最好別接,免得電流從接地灌進來,嚴重一點會將您的機器燒掉或炸掉,以前我就遇過工廠接地做得不好,接地端不定時從別的漏電機台送電過來,造成我們公司炸掉三台一百多萬的變頻器

网友D:
我看应是通讯的问题:1)通讯电缆不良;2)程式不良,有些版本的PLC与HMI有时会抢占通讯资源,建议你的程式里有多个模块要处理模拟量、高速输入、通讯模块时作一些延时排队处理即可解决;我以前碰到过这个情况:HMI与温度模块在开机通电时互抢主动,搞得HMI一直通讯出错,后来把接收模拟量的所有指令设定在通电后5秒钟以上执行,结果相安无事。

网友A:
人機儘量不要與PLC同時啟動,GP最好設定開機延時啟動,因為有時GP的開機速度比控制器還快,要是人機傳送要求碼給控制器得不到回應時,將會造成判斷為連線錯誤,顯示通信異常訊息

网友E(2004-05-25):
可能与变频器等高频开关器件安装的太近了。

还是安装环境的影响比较大的。

网友F:
pro-face 的和 研华的还有威达电的哪个好一点呢?

网友A:
以工業電腦而言當然品質上Pro-face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以價格來說他也是最貴的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