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4-04-02):
大家好,小弟想学单片机,有些概念不是很清楚。
例:(A)=73H,则执行CPL A,这样进行:

73H化为二进制为01110011,

逐位取反即为 10001100,也就是8CH。

RL A是将(A)中的值的第7位送到第0位,第0位送1位,依次类推。

例:A中的值为68H,执行RL A。68H化为二进制为01101000,按上图进行移动。01101000化为11010000,即D0H。
我知道73的二进制表示是1001001;那73H为何表示为01110011,10001100为何是8CH,后面的字母的表示规律是什么,见笑了。

网友A:
采用的8421码,最后面的“H”表示16进制,在16进制中:A代表10,B代表11,C代表12,D代表13,E代表14,F代表15。73H你可以把它分解,7=0111,3=0011。同理:8CH也是一样的:8=1000,C=12=1100。

网友B:
好!^^清晰...俐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