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软件??

楼主(2004-04-02):
目前有很多组态软件,不知他们都有什么有缺点,如果选一个软件,组态大约32点的控制系统,用什么软件比较合适,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个人感觉《组态王》还行。性价比较高。
iFIX功能强大,价格教高。

网友B:
32点这样的小点数,推荐你使用力控或者组态王,这两款是国内组态软件中的精品。但是如果使用大点数时,建议选择使用力控。他的实时数据库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C:
人機介面..例如:proface如何?

网友D(2004-11-03):
组太王就行

网友E:
用MCGS的经济实惠。
联系方式
010-62545343 82612531
LAOWU900@EYOU.COM

网友F:
我觉得MCGS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