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线号管的规格

楼主(2004-04-02):
各位大虾:
        晚上好!
        电气控制柜中,电线两端要打上导线编号。找了N个地方,也没找到关于线号管的规格。0.75平方、1平方、1.5平方、2.5平方、4平方的线,线号管分别需要多大的?哪里能找到规格型号?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线耳的大小来确定。

楼主:
线耳指的是什么?连外皮在内的横截面面积还是含外皮在内的截面直径?要报计划,采购部什么都不懂。

楼主:
自己吆喝!UP!

网友B:
线耳指的是在导线前端压接的铜管,当然有粗有细,前端压平,有相应尺寸的开孔,用来约束铜线,增加接触强度。又叫接线耳、铜线鼻。

网友B:
你说的线号管好像叫异型塑料管,用紫药水写号,再用火烤,不过早就不用了,在北京的一些电子市场里有现成的卖,学名大概叫电缆标示

楼主:
不知规格怎么表示?

网友B:
电缆外径

楼主(2004-07-05):
谢谢各位,已有结果。

网友C:
结果是什么?

楼主:
4mm,6mm......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
         晚上好!
         电气控制柜中,电线两端要打上导线编号。找了N个地方,也没找到关于线号管的规格。0.75平方、1平方、1.5平方、2.5平方、4平方的线,线号管分别需要多大的?哪里能找到规格型号?
         谢谢大家!
4mm、6mm对应多大的导线呀?

楼主:
0.75平方、1平方、1.5平方
2.5平方、4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