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3):
各路英雄好汉,有一个问题,是我一个成都的朋友问我的,可我也不知怎么搞。
有求各位师兄了。
     通讯双方如下配置:
          (1)STEP 7 414+2DP
          (2)STEP 7 214+CP277
           它们之间采用PROFIBUS DP通讯方式,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一是采用
什么传送程序(块),怎么设定?二是在CPU214中如何设置V变量(参数),还要
编制通讯程序吗?
     老弟愚昧,望各路英雄参加发言讨论!!!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SETP 7中,SFC5和SFC6就是用于发送和接受DP数据用的,另外还需要指定两个DB块做缓冲区。具体可以查一下手册。S7-200中如何做我也不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