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3):
请教大侠:怎样加密S7_300程序?

网友A:
应该是和加密s7400程序是一样的。我记得好像是需要在源文件的状态下,并在其中的某一行上添加一段语句,然后再编译成block就可以了,具体细节清参见手册。

网友B:
在源文件的状态下,在第一行增加//KNOW_HOW_TO_PROTECT即可

网友C:
不要加那个 //

网友D(2005-01-27):
应是这样吧
点击hardware,进入HW CONFIG后,双击CPU模块的所在的行,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点PROTECTION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