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3):
有谁用过电导率仪,从电极出来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我想直接把这个信号用过程仪表给变送器)?多谢指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公司是代理日本莱茵测计系列产品的。
好像有导电率计。产品名称: 导电率计
产品型号: EC-1000
价格(¥): 0.00
产品品牌: 莱茵 LINE
供应商: 东莞市侨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点此查看联系方式
电话/联系人: 0769-2381047 / 李湘军
产品介绍:  产品规格
型号:EC-1000
测量范围:0.01mS~19.99mS
2单位档次可供选择

电话/联系人: 0769-2381047 / 李湘军

网友B:
这要从测量原理来说,一般在两电极间加已知电压,测溶液电流的。而得到电导率的。当然加的电压是高稳定的的信号。而溶液电流要通过高阻运算放大器转化为电压,同时信号会经过放大,相敏检波、滤波等处理。

楼主:
我查到了,是一个电阻信号,谢谢大家

网友C(2004-06-11):
是电阻信号,我单位有电导率计量所检定就用电阻箱检定.

网友D:
没电时可以测量电阻来检查电极的好坏。
通电后相当于一在变化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