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数机的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4-04-03):
我想做一个螺纹钢点数器:螺纹钢在生产线上横向移动经过,用一个传感器在上方发射信息,并获取反射的螺纹钢信息,再经过PLC或者单片机分析记数,基本原理如图所示。请教高手采用何种传感器较好。谢谢!

网友A:
你需要的这个产品关键的问题在于光电传感器光斑的面积、钢管的间距。其他都好办。
我公司生产专业传感器,光幕传感器,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
3097955@jieda-auto.com
www.jieda-auto.com

楼主:
螺纹钢的间距是不相等的、无规律的,且大部分时候是相叠的。我想能否用测距的方法,因为相叠的距离与平整的距离不一样,每根螺纹钢的中心与两边到传感器的距离也不一样,如果能测出这些不相等的距离,应该能分析出计数结果的。还请继续赐教。

网友A:
用光电开关来检测这个距离变化,难度很大。
光电开关可以做成检测距离之用,但小距离的精度不够。
我的想法是装2个传感器:
1-激光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的光斑较小,可检测到最小间距3mm的不重叠移动钢材。用来对不重叠的移动钢材记数
2-位移传感器,用来检测重叠的钢材。原理就是用来检测重叠刚才的厚度,根据重叠厚度计算重叠的钢材数量
本人对工业自动化比较感兴趣,而且本公司也是搞自动化控制的,如果有进一步探讨请给我来信 3097955@sohu.com

楼主:
你好!你说的位移传感器是测量被测物到传感器的距离吧,这个主意比较好。那么位移传感器选什么传媒介质的呢(激光、超声波、或其他)。谢谢!

网友A:
用电感式就可以了...
我的QQ是93230363
3097955@jieda-auto.com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