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的参数不可选

楼主(2004-04-03):
我利用DAO创建一个数据库
其中部分代码如下所示:

’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Set dbnewdb = CreateDatabase("zhushi.mdb", dbLangGeneral)

'创建一个新的表:zhushi
Set tdfnewtable = dbnewdb.CreateTableDef("zhushi")

'添加字段到zhushi表中
   With tdfnewtable
   .Fields.Append.CreateField("num", dbInteger)
   .Fields.Append.CreateField("code", dbText, 255)
   .Fields.Append.CreateField("explain", datext, 255)
但是运行的时候出现“参数不可选”的错误,光标指向append。
请问怎样才能运行成功?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我做的一个数据库
Function TBLShootMachine()
Dim db As Database
Dim PathName As String
Dim ws As Workspace
Dim fs8X8 As TableDef
PathName = App.Path & ".\NetWork.mdb"

If Dir(PathName, vbHidden) = "" Then
Set db = CreateDatabase(PathName, dbLangChineseSimplified & ";pwd=1234")
Set fs8X8 = db.CreateTableDef("TbalNetWork")
Set FSZ(0) = fs8X8.CreateField("inid", dbText, 50)
Set FSZ(1) = fs8X8.CreateField("in_signal", dbText, 50)
Set FSZ(2) = fs8X8.CreateField("outid", dbText, 50)
Set FSZ(3) = fs8X8.CreateField("out_signal", dbText, 50)
fs8X8.Fields.Append FSZ(0)
fs8X8.Fields.Append FSZ(1)
fs8X8.Fields.Append FSZ(2)
fs8X8.Fields.Append FSZ(3)
db.TableDefs.Append fs8X8
End If

End Function

网友B(2004-06-11):
少了句
Dim fsz(4) As Field
补上就可以运行了,否则出差错

网友C:
他们与PLC有什么联系,,我是菜鸟,,请教

网友D(2004-12-11):
现行的电控系统设计,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设计若干机械开关和操作键盘

VB VC JAVA等编程软件用来在PC机上开发高性能的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实现对控制系统的动态检测和P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