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4):
请问各位工友,我现在用F940GOT触摸屏控制三菱FR-A540-45K变频器请问如何进行通讯
,都需要和什么部件我用的是三菱FX2糸列PLC,变频器如何设置,PLC程序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A:
按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格式编程。

网友B(2004-05-09):
编程, 定义格式,写指令代码,RS,校验, 然后变频器设参数, 触摸屏编写界面。 485接口接上就通讯成功。 好简单啊。。。。。。。 要程序吗? 我有

网友C:
这样用很复杂,没有可用性

网友D:
楼上兄,我也想要.xdbpwsh@163.com谢谢

网友E:
最好是通过FX2N-485DB,这样,你可以通过编程口接触摸屏,加上的口控制多达台变屏器而且控制效果可以达到0.1HZ的调整量系统大的话可以省不少钱哦程序简单用RS指令和ASC指令加可以搞定的啦。

网友E:
哦,对了别忘了设变频器包括站号在内的参数,如有需要请发E——mail到xjchenan@163.com

网友F:
可以发给我吗?zzb32157@sohu.com

网友G:
翔剑老兄,可以给我发一份吗?万分感谢!sheeperly@163.com

网友H(2006-06-18):
可以给我一份吗,beecgr@163.com

网友I:
要用FX-485ADP,我有

网友J:
用485-BD/485-ADP都可,一共4步,去http://www.chinachilong.com《技术问答》上有

网友K(2008-03-16):
楼上的兄弟,我也要   编程, 定义格式,写指令代码,RS,校验, 然后变频器设参数, 触摸屏编写界面。

网友K:
编程, 定义格式,写指令代码,RS,校验, 然后变频器设参数, 触摸屏编写界面。我也要,,,,谢谢,,给我一份。。。yunjin345@163.com

网友L:
能给我程序吗?我是菜菜鸟!谢谢大哥!wgsov@163.com

网友M:
给我一份,好吗?jiangdaquan2@163.com

网友N:
楼主辛苦了,给我一份吧,谢谢!
chenyseu@yahoo.cn

网友O(2008-08-23):
各位仁兄,那位有请发我一份,fengying66113@163.com

网友P:
呵呵;搞清楚PLC是FX2还是FX2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