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4):
由于原先的工控上位机键盘接口电路出现故障(硬件故障)无法修复,现将工控主机上的硬盘移至个人电脑上使用,接线的方法与原先的相同(PLC的电缆接至PC机的串口上)。启动电源后能正常的进入原先的操作介面,但无法与PLC通讯,无法像原先那样在人机介面上操作,比如开动主机,显示温度值等。求教大家像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通讯电缆可以肯定是好的,是否要加装授权软件?(加装什么版本的授权,STEP7V5。0的可以吗?)。还是其它设置有问题?
  使用的人机界面的软件为Intouch5。6b   使用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3。1   使用的PLC为西门子S5-95U。
  哪位大哥帮忙回复一下,不甚感激!
  我的EMAIL:abcd-ab-0000001@163.com

网友A(2006-02-26):
你好, 我厂余热发电采用的是施耐德的上位机现升级为Intouch5。6b 中文版,操作系统是WINDOWS98的.这几天进不了操作面画,一点桌面上的Intouch5。6b 图标,就弹出窗口说"硬件锁定未安装,请选择终止,重试,忽略"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问你碰到过这种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