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4-04-04):
OMRON如何使用内部寄存器,有没有像三菱中使用的如M0,M100......等功能相同的内部寄存器?

网友A:
cjm & cs1 系列存在 分類為 w

楼主:
谢谢!CQM1H系列有吗?

网友B:
IR AREA 000~243CH只要沒用到實際IO(輸出入模組)皆可,若要停電保持請使用HR區.

网友C(2007-11-04):
引用 网友B:
IR AREA 000~243CH只要沒用到實際IO(輸出入模組)皆可,若要停電保持請使用HR區.
呵呵 学习了 想问一下 停电保持区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D:
下次上电恢复到断电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