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5):
谁能告诉我用三菱触摸屏F9TOTSWD的RS232C口怎样和FR-A540-45K变频器相连进行通讯的我用的是FX2可编程控制器。或加什么模块可以实现用触摸屏能控制变频器。谢谢!!!

网友A:
你是想用PLC控制变频器,PLC再与触摸屏相连,还是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连接?

楼主:
我是想用PLC控制变频器,PLC再与触摸屏相连,在触摸屏能控制变频的起动停止,频率增减。并且在触摸屏能显示电机的转数。

网友A:
在触摸屏控制变频的起动停止很容易,只需用PLC的两个输出点接到变频器的STF、STR端子上,然后用触摸来控制这2个PLC输出点。转速控制如用通讯方式不需硬件,但较复杂。设计简单的话就加D/A模块,用模拟输出量控制转速。触摸屏设置也简单。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R-A540-45K变频器RS-485通讯能和FX2可编程控制器进行通讯吗?如果可以的话,还需要什么硬件,应当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PLC需配一个适配器!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适配器呢?

楼主:
在变频器不如何设置都设置哪些项目,PLC里如何写程序能具体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