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5):
我想自动控制力矩电机的转动角度,精度在正负1度以内,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实现,所需硬件为哪些?需要反馈吗?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用伺服控制器.

网友B:
请问楼主,控制角度(力矩电机)有范围吗?比如说:0-45度?0-90度?0-270度?还是0-360度?
闭环角度控制是必须的,除非你采用的不是力矩电机而是步进电机。
根据你的控制要求和控制指标所需的硬件配置也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角度分割器,可以精确到秒.

楼主:
谢谢众位朋友!谢谢啦!:)

网友D(2004-10-16):
角度分割器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角度分割器是如何工作的?
对。角度分割器的介绍?谈一谈。

网友E:
靠机械结构带动出力轴的高精角度的进给定位

网友F:
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