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5):
按理来说,当把GSD文件引入到STEP7硬件组态中后,把变频器加入到PROFIBUS中时应该出现一对话框来选择PPO类型,但现在看不到这个对话框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PO类型在变频器上直接设置。和硬件组态无关。

网友B:
在组态时主站需要选择要使用的PPO类型,主站不能够自动识别从站的PPO类型吧.

网友A:
抱歉,今天看了一下老项目,在硬件组态中,添加丹佛斯从站后,须在该从站下配置PPO类型。方法:双击从站。

楼主: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设置PPO的对话框了。。。。。

网友C:
danfoss的gsd文件导入到step7后,本身就有各种ppo类型,直接拖入组态的变频器即可

网友D:
我用过VLT 3000的GSD文件,没用过VLT 5000的GSD文件,但我想应该是一样的,VLT 3000的GSD具体用法如下:
将GSD文件安装后,点击Additional Field Devices上的“+”号,然后再点击Genaral的“+”号,将VLT3000拖放到DP网络上,再点击VLT3000的“+”号选择PPO类型,将选择的PPO类型拖放到下边的第一行中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这样,谢谢ZXZXY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