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4-04-05):
请问在STEP7软件程序中能否记录系统时间,如可以请告知方法,在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B:
如PLC中有时钟的就可以.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EP75.1或STEP5.2,PLC为300或400。
PLC的时钟是什么?是用于控制程序运行的固定循环时间或定时脉冲么?
我要取的是计算机操作系统时间(不使用上位机软件)。
请各位进一步指教!谢谢!

网友B:
取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时间,要在哪里记录?

网友C:
当然可以,具体可以打我 上海手机 (0)1391823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