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5):
我用PC + PROTOOL 和RS232 TO TTY电缆连接TP37为何连接不上?

网友A:
PC的串口设置正确,protool的设置正确,TP37的端口正确
则参考以下图片:
可用
不可用

网友A:
TP37很长时间没用过了,请查一下IF1和IF2的区别。download口可用,printer口没用过。

楼主:
图片看不到
打不开图片,不可用

网友A:
S7(300,400)程序实例
http://www.gktd.com/dispbbs.asp?boardID=2&ID=3713&skin=1

实例删了,图片还在。

楼主:
怎样进入上载模式?

网友B:
TP37有232口,可以直接用RS232方式联接.

楼主:
不行,是15针的TTY接口,PROTOOL软件显示不能连接

网友B:
你错啦,1F2口可以用RS232和TTY两种通讯方式,只不过用232方式你要自己作一个15针的232的联接头.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没错的.

网友B:
接口针脚定义:

楼主:
怎样从TP37中读出已有的组态,我要修改,要重启动吧,如何操作可进入连接状态,我有TTY电缆

网友B:
TP37的组态不能够比屏中读出,重新启动后按DOWNLOAD按钮可以向屏中传数据,而不能从屏中读数据.如果要修改,只能在原来的组态程序中修改.

楼主:
哪如何备份已有组态到外部?

网友B:
我作不到,也许版主能知道。

网友C:
难怪我今天搞了一个下午也读不出来

网友A:
笔记本的电缆:

Verbindungskabel TD/OP V.24          6XV1440-2KH32  ( Fa. Siemens )

9 polig/weiblich                                               15 polig/männlich

1--------I
        Brücke
4--------I
        Brücke
6--------I
2---------------------------------------------------------- 4
3-----------------------------------------------------------3
5-----------------------------------------------------------12
7--------I
       Brücke
8--------I
9      frei

9polig/w    Brücke 7-8
                 Brücke 1-4-6

网友D(2007-06-25):
那电脑那端怎么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