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5):
求助有关行程开关和接近开关工作原理方面的文章

网友A:
后者网上可搜到。

网友B:
如果你是要制造,我就无能为力了。
但你如果是使用,我的经验:
1.尽量用接近开关。
2.尽量用3线直流接近开关,因为抗干扰能力强。
3.注意PNP、NPN。
4.如果动作频率不高,可以加继电器隔离。

楼主:
只是想知道原理

网友A:
搜关键字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