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5):
请问电机功率在多大以上时适合用星-三角启动。这时候的空开、热继还有交流接触器应该如何选型!

网友A:
这个你不知道就不要做电气。
多大以上时适合用星-三角启动?看你电网变压器。
空开、热继还有交流接触器应该如何选型?看你应用场合,总是按额定电流再加裕量。

网友B:
一般在15KW的电机就需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C:
朋友!看看我转贴的<实用电工速算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