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6):
请问该功能图中计数器为什么不能正确计数?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计数应该取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才能正确计数,
图上情况只要信号接通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进行计数

网友B:
这段程序是在那里调用的,应在每秒运行一次的功能块中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段程序是在那里调用的,应在每秒运行一次的功能块中使用。
那如果信号在一秒中触发多次呢,是不是就会有信号丢失了?计数会比实际数小吧.

网友C:
如果你用SFC程序,请注意转移条件,你可以把它转变为梯形图去分析.

楼主:
以下是引用shf_918在2004-4-6 9:39:00
首先谢谢各位的答复,在这个图中,为什么只要将C2 对应的X1改为X2(只要不为X1)就可以正确计数了呢?

网友C:
输入X000~X007不能重复地在高速计数器之间使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否也要用在C1、C2上。

网友D:
从图来看计数器是这样运行的:S0置位----C1通过X1计数,当转换条件满足S0复位S1置位,这时如果X1还处于接通状态,则C2就发生一次计数,而后再根据X1的通断进行计数,这样就可能比期望的计数值少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