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6):
各位大侠:
  你好啊!
  我是一名学生,在实现PC机与MICROMASTER420变频器之间通讯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说明书上此累变频器通讯用的是USS通讯协议,由于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此累东西

,说明书里面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所以做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什么眉头,尤其是不知

道用什么模式发送数据。例如:
STX       LGE      ADR      PKE        IND       VAL       STW      HSW     BCC
02        0C      0C0F     200C       0000      012C       0400     0000     04

请问下,这个报文发送时,是不是发他们每个字符的ASCII码还是什么其他的类型?我这样

发送你觉得怎么样

   char T[27]={'\x02',                          //STX  02
                     '\x30','\x43',                   //LGE   0C
                     '\x30','\x30',                   //ADR   OO
                     '\x32','\x30','\x30','\x43',     //PKE   200C
                     '\x30','\x30','\x30','\x30',     //IND   0000
                     '\x30','\x31','\x32','\x43',     //VAL   012C
                     '\x30','\x34','\x30','\x30',     //STW   0400
                     '\x30','\x30','\x30','\x30',     //HSW   0000
                     '\x30','\x34'};                  //BCC   04

   mycom.send(buffer,27);

这样行不,假如不行,应该如何发送,希望你能指点一二,谢谢你了!

网友A:
不行.
02        0C      0C0F     200C       0000      012C       0400     0000     04
是16进制数,直接把它们发送出去就行了,不是发送它们的ASCII码.

楼主:
byte T[14];
T[0]=0x2;                      //STX   02
T[1]=0xC;                   //LGE   0C
T[2]=0x0;                    //ADR   OO
T[3]=0x2;             //PKE   200C                      ???????????
T[4]=0xC;
T[5]=0x0;            //IND   0000
T[6]=0x0;
              T[7]=0x1;            //VAL   012C
T[8]=0x2C;
T[9]=0x4;            //STW   0400
T[10]=0x0;
              T[11]=0x0;            //HSW   0000
               T[12]=0x0;
T[13]=0x4;                   //BCC   04

// char buf[26];

com.SendData(T,14);
我这样发送行不,我试了好象还是没有什么放映。在通讯前还要设置什么参数吗?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能否给我举个例子啊。我找了很长时间了都没有找到别人的例子很急啊,希望这位大哥能帮个忙,谢谢你了

网友A:
我现在没时间去试,对不住楼上的了.

网友B:
你用哪个DriveMonitor先试试,试通了再试你的程序。

网友C:
变频总线参数设置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