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6):
当PLC向pc机传送负数时,“-”号传得不稳定,会有丢失的现象发生!
我觉得传“-”号和传数字,实际上传得都是ASCII码。传数字的时候都很好,
不会出现丢失的现象!为什么传“-”号就出现了丢失的情况哪?
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给予指点!先谢谢了!
附加说一下,在PLC编程中用到了DTA指令,即是将双整数转换为ASCII码!
会有影响吗?
谢谢大家的回复先!

网友A:
PLC应该没有负数的概念吧,而且都是整数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
通过高级语言(如VB)使pc与plc通过串口通讯一共有那几种方法可实现?谢谢给韦鼎力回复!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
通过高级语言(如VB)使pc与plc通过串口通讯一共有那几种方法可实现?谢谢各位鼎力回复!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A:
两种方法:
1.查询方式
2.驱动方式

网友C:
你用的是S7系列的PLC吗?
如果你需要负数传送PC,那么PLC内就要采用双整型数据,地址空间至少采用32位。

楼主:
嗯,我用的是S7_200的PLC!
地址空间至少采用32位,就是将其放在VD类型的存储单元里吧!

网友D:
你是采用自由通讯协议吧,可以只发整数的绝对值,在数据前面加一个符号字符,在PC机接受到数据后在进行解码组合还原。

网友B:
我现在想实现PC与S7-200(通过VB)通讯,只是在开始准备做,还没有具体将数据通讯上来呢,到时希望各位大侠多多帮忙,在此谢了。

网友E:
200和PC通讯,用自由口方式最经济实惠了.

网友F:
以前从网上下了一个贴子,不知有用否?

楼主:
对,我采用的是自由口通信协议。
那您的意思是说直接传负数,是肯定会出现负号丢失的问题了!
这个是因为采用的自由通信协议的缘故吗?
能否给一下更详细的解释呢?
我只是觉得传负号和数字的机理都是一样的,不都是传ASCII码吗?
为什么数字没有问题而负号就出现问题了呢?
想不通!麻烦大侠再解释一下吧!
非常感谢!

楼主:
对的,我采用的是自由通讯协议!
您的意思是说传负号的时候,出现丢失是正常的吗?
我总觉的传负号和传数字的基本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不都是传的ASCII码吗?
为什么负号就会出现丢失的现象呢?
请大侠给出详细的解释!
非常感谢!!!

网友D:
在PLC内部是用二进制形式来储存和处理数据的,它用最高位来表示正或负,即 :0表示正、1表示负,负数是于正数的二进制补码来表示,所以你把该数据转换为ASCII后,该数据就变成十六进制字符串,发送到PC机后负数就变了,所以需在发送之前将负数取绝对值,再人为加一个表示符号的字符一起发送到PC,PC接收后再将之还原。

网友C:
能具体一点吗?你用的什么指令?我以前也做过负数的,想看看有什么差别。

楼主:
在PLC编程中用到了DTA指令,即是将双整数转换为ASCII码!

网友G:
mm做PLC???搞错没有!!!

网友H:
难道不能吗,为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