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

楼主(2004-04-06):
请问:GP2500S在局域网上通过PRO-SERIES是否上传下载数据到触摸屏?

网友A:
透過Pro-Server可以將電腦中的數據經由GP傳送到PLC去,反向亦可

网友B:
我可以作證呀!哈哈!15分種全部搞定(不包含你的PLC程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作證呀!哈哈!15分種全部搞定(不包含你的PLC程式)
我一分鐘內,就可以做一顆VB的按鈕,驅動PLC的接點導通^_^
 在五秒內,可以設定將一堆PLC的WORD值傳送到電腦中  呵呵 ^_^
恩公的十五分鐘可以設定一張歷史紀錄報表,對吧  嘿嘿

网友B:
偷懶~~~還吐我~我哩勒!

网友C(2004-09-22):
引用 网友A:
透過Pro-Server可以將電腦中的數據經由GP傳送到PLC去,反向亦可
具体思路是怎样子的?能详细分析一下吗

网友C:
补充上贴:主要是想通过电脑经由gp传送到plc

网友A:
您只要使用PRO-SERVER这套软件,便可以将与GP连结PLC中的所有参数,皆可以传送到上位电脑中,详细情形您可能先需要有这套件,看一下说明便能体会出这其中的方式